如何解决变频空压机润滑油进水问题?

楼主(2017-09-26):
空压机润滑油在整个空气压缩机中起到重要作用,必不可少。对于节能性高的变频空压机而言一样重要。经常会有客户反应润滑油进水,润滑油一旦进水就会降低润滑的作用,使得机器产生摩擦,导致机器部件老化,影响使用寿命。润滑油中的水,会锈蚀接触的部件,危害整个机器。如何处理变频空压机润滑油进水问题?

  1.针对变频螺杆式空压机润滑油进水的问题,技术人员重新更换密封优良的管路止回阀,并在空压机出口管路后加装除水效率高的油水分离器。油水分离器的内部釆用了精密滤芯过滤,高温的压缩空气从进口a进入油水分离器后,经旋风分离、惯性碰撞分离及过细纤维过滤,将压缩空气中的水和油直接拦截下来,通过排污口c排出,除水后的压缩空气经出口b排出,满足高压用气的需要。

  2.在油水分离器底部排水口设有自动排污电磁阀,将自动排污间隔时间设为2min,排污时间设为5s。在不影响永磁变频空压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分离器的排污时间,有效延长永磁变频空压机的运行时间,以满足空压机的最低运行时间要求。经过试运行,永磁变频空压机从自动启动打压。4.15~4.40 MPa停机,运行时间在11 min以上。

  以上就是变频空压机润滑油进水处理方法。如果是由于操作不当,导致润滑油进水,这种按照以上方法就可以处理。但是如果是购买质量差的润滑油,那么对空压机造成的损失就不是一点点。很多企业贪图便宜,购买质量差的润滑油,其润滑油的成份不得而知,使用这种润滑油,必然导致空压机出现问题。客户在选择润滑油的同时,一定要慎重选择。

网友A(2019-12-24):
不错,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B: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控制领域变频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也是一家提供变频器维修、伺服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开关电源、变频柜、等咨询培训、技术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蓝都科创园,是浙江先进、有实力的杭州变频器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名专职工控维修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给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服务,三科全体同事有更大的信心去领导变频器维修服务领域,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以及贴心的技术服务,同时为客户推荐性价比更高的变频器。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姚家路5号蓝都科创园9号楼

官网: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