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22和RS485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7-09-26):
RS422与RS485的连接要点。RS422可支持10个节点,RS485支持32个节点,因此多节点构成网络。网络拓扑一般采用终端匹配的总线型结构,不支持环型或星型网络。在构建网络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①采用一条双绞线电缆作总线,将各个节点串接起来,从总线到每个节点的引出线长度应尽量短,以便使引出线中的反射信号对总线信号的影响最低。
②应注意总线特性阻抗的连续性,在阻抗不连续点就会发生信号的反射。应该提供一条单一、连续的信号通道作为总线。
③对RS422与RS485总线网络一般要使用终接电阻进行匹配。但在短距离与低速率下可以不用考虑终端匹配。RS422在总线电缆的远端并接电阻,RS485则应在总线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需并接终接电阻。终接电阻一般在RS422网络中取100Ω,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相当于电缆特性阻抗的电阻,因为大多数双绞线电缆特性阻抗大约在100~120Ω。这种匹配方法简单有效,但有一个缺点,匹配电阻要消耗较大功率,对于功耗限制比较严格的系统不太适合。
④对整个RS422或RS485网络,必须有一条低阻的信号地。一条低阻的信号地将两个接口的工作地连接起来,使共模干扰电压被短路。这条信号地可以是额外的一条线(非屏蔽双绞线),或者是屏蔽双绞线的屏蔽层。这是最通常的接地方法。如果干扰源内阻不是非常小,可以在接地线上加限流电阻以限制干扰电流:或采用隔离接口,也可以考虑将引人干扰的节点浮置起来。

网友A:
学习分享,共同进步共同进步!!!

网友B(2019-12-24):
接听后续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