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Pro在win7win10系统下如何设置才能正常下载程序

楼主(2017-09-27):
1、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系统和安全”选项如下图:

2、双击进入以后选择防火墙设置----允许程序通过Windows防火墙选项

3、在程序列表里面选择NAPro Microsoft 基础类应用程序,如下图进行打勾选项。如果系统下面有两个以上的“NAPro Microsoft 基础类应用程序”请删除只保留一个。

注意:安装软件要用管理员账号,安装和首次启动的时候千万别让防火墙或者杀毒软件阻止软件的运行。

楼主:
如果遇到PING 192.168.1.66 地址可以ping通,就是下载不下去程序,基本都是防火墙阻止导致的!

有的时候修改完设置要重新启动。

网友A(2019-12-24):
高科技,涨涨知识楼主,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