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门伺服电机的特点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27):
工业门中的伺服电机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

工业门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可以将电压信号转化为转矩和转速以驱动控制对象。伺服电机转子转速受输入信号控制,并能快速反应,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且具有机电时间常数小、线性度高、始动电压等特性,可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分为直流和交流伺服电动机两大类,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工业门伺服电机的主要注意事项:

一、伺服电机油和水的保护

A:伺服电机可以用在会受水或油滴侵袭的场所,但是它不是全防水或防油的。因此, 伺服电机不应当放置或使用在水中或油侵的环境中。

B:如果伺服电机连接到一个减速齿轮,使用伺服电机时应当加油封,以防止减速齿轮的油进入伺服电机

二、伺服电机电缆

A:确保电缆不因外部弯曲力或自身重量而受到力矩或垂直负荷

B:在伺服电机移动的情况下,应把电缆牢固地固定到一个相对静止的地方,并且应当用一个装在电缆支座里的附加电缆来延长它,这样弯曲应力可以减到最小。

C:电缆的弯头半径做到尽可能大。

三、伺服电机允许的轴端负载

A:确保在安装和运转时加到伺服电机轴上的径向和轴向负载控制在每种型号的规定值以内。

B:在安装一个刚性联轴器时要格外小心,特别是过度的弯曲负载可能导致轴端和轴承的损坏或磨损

C:最好用柔性联轴器,以便使径向负载低于允许值,此物是专为高机械强度的伺服电机设计的。

四、伺服电机安装注意

A:在安装/拆卸耦合部件到伺服电机轴端时,不要用锤子直接敲打轴端。

B:竭力使轴端对齐到最佳状态。

网友A(2019-12-24):
可扩展性很关键,对于教学方面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