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取电装置

楼主(2017-09-27):
JCD-CT高压取电系列应用说明书***

    JCD-CT高压取电系列电流互感器取电装置,是通过CT电磁感应原理获得电能的一种电源设备,它由取电CT和电源转换模块两部分组成。

*一、主要用途

主要应用于高压电缆输送中,无法获得低电压的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工作现场。

具体应用在:配电自动化(配电线路故障指示器);电力在线监测系统(电缆状态监控,高压输电监控);户外智能开关柜;电力无线测温系统;高压带电作业工具;有源电子互感器以及其它高压输电线上的电子设备(如高压输电线指示灯)等。

*二、型号功率:根据实际需求可以定制:5W\10W\20W\30W\40W\50W\120W

*三、CT特点

1、取电CT是开口式,便于安装,方便操作。

2、可以根据一次侧高压线直径大小选配互感器内径大小。

3、可以根据一次侧高压线电流大小匹配不同型号规格的互感器。

*四、电源转换模块特点

取电系统结构

1、启动电流小。

2、克服了输入端超高输入电压对电源产生冲击。

3、取电CT带过流保护装置,可以用于装置在电流范围较大的高压电缆上。

4、输出稳定的直流电源。

5、电源带有蓄电池智能充放电接口,在一次侧电能供应不足或者停电状态下,可以继续维持设备正常工作运行。

*五、性能指标

项目 参数 项目 参数

取能互感器绝缘 3kV 主输出电压 27.0V

唤醒电流 15A 最大输出功率 30W

功流比 0.2 输出纹波 ≤5‰

5W负载一次电流 45A(单CT) 充电限流值 0.8A

最小满载一次电流 150A(单CT) 浮充电压限值 27.0V

最大持续负荷电流 1000A 欠压保护设定 22.4V

最大导线外径 38mm(可选) 输出供电恢复 25.6V

耐受导线冲击电流 25kA 4s(可扩) 过载保护设定 3A

环境温度 -40至+70oC 告警输出 隔离

储存温度 -40至+105oC 散热结构 自然/辅助

互感器尺寸(外径×内经×高) Φ110×Φ38×80mm 电源模块尺寸 129×68×46mm

互感器重量 约2.5kg 电源模块重量 约0.6kg

说明:输出电压规格为24V时,最大输出功率为30W,充电电压为27V,充电限流值为0.8A,充电最大功率为20W。

*六、 外形及安装尺寸

电源转换器

*七、输入、输出端子

1、输入端:

  S1S2是取能互感器一组输入接点,(S3S4,S5S6是备用两组输入接口,当一组互感器输入功率不能满足输出端需要功率时,采取多组互感器并联取电,增大输出功率)。

2、输出端:

Gnd:电源负极,直接联接负载负端。

Vo+:24V输出正极,直接联接负载正端。

B+:接蓄电池正极,蓄电池电压规格为24V。

B-:接蓄电池负极(B-、B+是蓄电池接线端,在导线电流不足或停电时,蓄电池的电能会自动经感应电源模块输出端向负载供电,不需添加其它任何连接)。

注意:

负载、蓄电池的极性,反接可能导致负载及电源本身的损坏。

OL1、OL2:过载(导线电流不足)告警输出端,为一组和内部电路隔离的固态继电器输出接点,导线电流不足(或电池低电压充电)时,该组节点会闭合发出告警信号。输出节点的电流不能超过50mA,外加电压需小于200V,请注意合理选择控制电压和限流电阻(模块内已经内置2.4K欧姆限流电阻)。

3、指示灯说明:

 正常(绿色):感应电源模块输出电压正常。

 过载(黄色):感应电源模块的输出功率已趋近取能互感器在当前一次导线电流值下的取能功率极限。

*八、蓄电池智能充放电说明:

 1、蓄电池充电限流值:0.8A,浮冲电压限值为27.0V;

 2、蓄电池电压低于22.4V时,负载供电会被切除;当蓄电池电压高于25.6V后,负载供电回路开;

 3、如负载供电因蓄电池电压低被切除,当蓄电池充电电流高于0.7A时,负载供电输出将开启,此时感应取电优先实现负载供电,剩余能力为蓄电池充电。

*九、安装后检查:

1、用钳形电流表测量高压导线电流,看电流是不在相应型号对应的范围内,否则电源装输出功率不够或者不能正工作。

2、感应取电装置正确安装后,应能听到正常的“嘟嘟”声,若声音太大,应检查感应取电装上-下铁芯接触是否紧密、边口是否对齐。

3、用电压表测量感应取电装置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十、安装注意事项:

1、使用时二次侧严禁开路,应先与CT取电盒接好线,并将接地线良好接地,然后带电安装开口CT。

2、注意接地线(黄绿双色线)应接触良好,以防产生高压漏电危及人身安全。

3、连接电源线时,使用电缆的中垂点低于感应取电装置和用电装置的入口位置,防止雨水沿电源电缆向装置倒灌。

4、必须使感应取电装的开口互感器上-下铁芯接触紧密、边口对齐。

5、若安装过程中感应取电装置上下盖吸力太大,影响安装,可在安装前,在安装感应取电装置的位置并接分流电缆。

网友A(2019-12-24):
楼主大方分享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