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R_MIFARE.dll动态库使用说明

楼主(2017-09-27):
                               动态库OUR_MIFARE.dll用VC开发,编译成32位Release实体或64位Release实体,适用于WIN2000、XP、2003、win7的32或64位、win8编译和运行环境。本文档下面的源代码例子是C++的调用格式。

本动态库是本公司USB接口IC卡读写器的配套文件,必须和读写器一起使用。

OUR_MIFARE.dll支持在软件运行中可以随时更换USB接口。本公司免驱型和有驱型读写器使用的OUR_MIFARE.dll不同,但函数的调用一样,如果客户程序开发好了,免驱型和有驱型互换时,只需更换对应的OUR_MIFARE.dll。

推荐使用动态调用的方法使用本动态库。

本读写器支持的IC卡内部存储结构知识:

1、ISO14443 TYPE A标准的Mifare One系列卡(含S50卡),容量为1K字节。Mifare One卡的内部存储结构分为16个扇区,从第0区到第15区,每个扇区有独立的密码和权限控制字,可作为独立的电子钱包,每个扇区有4个块,序号为第0块、第1块、第2块、第3块,每块16个字节,第3块是卡的密码和权限控制字专用块,禁止在此存放数据。第0块、第1块、第2块可随意存放数据。但第0区的第0块已被固化了IC卡出厂信息,此块只能读出信息,不可更改。

每张卡都有一个全球统一的4个字节的序列号。许多公司销售的读卡器只有读取卡序列号的功能,也能用于一般的考勤系统。但这类读卡器跟本公司的读写器有着本质的不同,本公司的读写器不仅能读序列号,而且还有服务于IC卡所有用途的功能,比如选中卡、认证、读卡、写卡、改密码、休眠卡能功能。

2、ISO14443 TYPE A标准的S70卡,容量为4K字节。共40个扇区,也就是40个独立电子钱包,其中0~31扇区为普通区,区定义与以上的S50卡相同。32~39区为大数据区,每区有16个块,第15块是卡的密码和权限控制字专用块,第0~14块为数据块,每块16个字节,共有224个字节可用。

二、易用函数

大部份软件、一卡通公司,只要使用以下二个函数完全可以达到软件需求,比如读出信息、读出金额、扣费等等。

轻松读卡:

函数名:piccreadex

功能 超强读卡,使用些函数可以一次性读整个区的第0块、第1块、第2块共3块的信息,并且返回卡序列号。

原始声明 unsigned char __stdcall piccreadex(unsigned char ctrlword,unsigned char *serial,unsigned char area,unsigned char keyA1B0,unsigned char *picckey,unsigned char *piccdata0_2)

输入 1、ctrlword读卡的控制字,ctrlword是一个字节,相当于八个位,每个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

推荐使用方法如下:

//先定义以下常量

#define BLOCK0_EN   0x01

#define BLOCK1_EN   0x02

#define BLOCK2_EN   0x04

#define NEEDSERIAL  0x08

#define EXTERNKEY   0x10

举例:

//以下控制字含义:读块0、块1、块2,仅读指定序列号的卡,需要每次指定密码

Ctrlword = BLOCK0_EN + BLOCK1_EN + BLOCK2_EN + NEEDSERIAL+ EXTERNKEY

//以下控制字含义:读块0、块2,可读任意卡,需要每次指定密码

Ctrlword = BLOCK0_EN + BLOCK2_EN +  EXTERNKEY

//以下控制字含义:读块0、块2,可读任意卡,启用芯片内部密码

Ctrlword = BLOCK0_EN + BLOCK2_EN

2、serial只需指向一个至少已分配了4个char空间的可写数组 unsigned char *指针, serial的下标由0开始。如果在控制字中没有指定NEEDSERIAL ,则Serial数组的内容无需赋值,因为此数组仅用于返回值。如果指定了NEEDSERIAL,则必须为数组的内容赋值。

3、area是需要读出的区号,则0-15中的某个数。

4、keyA1B0为0时以B密码来认证,为非0时以A密码来认证。刚出厂的卡以A密码来认证。

5、*picckey 指向存放卡密码的数组(6个char的密码数组)。

6、*piccdata0_2是指向下标个数大于48的字节数组,用于存放3个块的数据,其中下标0~15存放作为读出的块0的数据,下标16~31存放作为读出的块1的数据,下标32~47存放作为读出的块2的数据,

返回 返回unsigned char值,并将卡本块的数据传值到*piccdata指向的数组中。

明 0 操作成功,读出的数据有效。

1 0~2块都没读出来,可能刷卡太块。但卡序列号已被读出来。

2 第0块已被读出,但1~2块读取失败。卡序列号已被读出来。

3 第0、1块已被读出,但2块读取失败。卡序列号已被读出来。

8 寻卡错误,根本就没有卡在感应区,*serial无效。

9 有多张卡在感应区,寻卡过程中防冲突失败,*serial无效。

10 该卡可能已被休眠,无法选中,但卡序列号已被读出,*serial数组中的数据有效。

11 密码装载失败。

12 密码认证失败。

21 本函数需要引用的动态库ICUSB.DLL不在当前目录下。

22 动态库或驱动程序异常,解决方法是退出程序,拔出IC卡读写器,重装驱动程序再插上IC卡读写器重试,或者重新拷贝动态库OUR_MIFARE.dll到正确的位置。

24 操作超时。可能是电脑中毒导致USB帧传递调度缓慢,或者是IC卡读写器有问题,解决方法是重启电脑或重新拔插IC卡读写器。

27 USB传输不稳定导致传输的字符不全。不需理会这个错误,因为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错误的。

28 USB传输不稳定导致CRC校验错。不需理会这个错误,因为基本上是不会出现这个错误的。

其他 未知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