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协议MODBUS读写器功能说明

楼主(2017-09-27):
PLC为主站,波特率为19200,N,8,1。需要实现即时刷卡功能,可用PLC设备每隔0.2秒读卡一次。

三、 寄存器说明:

注:西门子的PLC对应于40001寄存器对应于本读写器的00000寄存器,以此类推。

00000:存放读卡器的站号(机号),可读可写,写可以更改站号,只能用06功能码,可用03寄存器来读或连读。

00001:在读写型的MODBUS读写器中为无效寄存器。

00002:驱动读卡器响声,只能用06功能码,可用03寄存器来读或连读。

如写为0表示短滴一声,见下表

0 短滴一声

1 短滴两声

2 短滴三声

3 长鸣一声

4 长鸣两声

5 长鸣三声

6 一长一短

7 一长两短

8 一长三短

9 两长一短

10 两长两短

11 两长三短

其他 短滴一声

00003至00006寄存器保留,暂不使用

00007寄存器为读写卡控制寄存器:只能用06功能码写,可用03寄存器来读或连读。

15~8位 7~6位 5位 4位 3位 2位 1位 0位

自定义 自定义 为1表示IC卡密码错,对应IC卡的密码要通过密码管理卡在MODUBS读卡器上设定 为1表示仅读或写指定卡号的卡,指定卡号放在寄存器00008,00009 写1驱动读卡操作,读寄存器这个位只能读出0 写1驱动写卡操作,读寄存器这个位只能读出0

读卡成功 写卡成功

00008至00009共2个寄存器存放IC卡卡号(4个字节)。

00010至00033共24个寄存器对应于IC卡的扇区内48字节内容。

四、 MODBUS读卡器的读、写卡说明:

 写卡操作:

第一步,用06或10(十六进制)指令更新00010至00033寄存器内容(顺序对应卡内48字节内容),如果只用到00010到00033中的几个寄存器,其他寄存器可以不理会(不需要更新)。

第二步,用功能码06(不能用10)

写值00004到00007寄存器,作用是00010至00033寄存器的数据写到卡中。

写值00020(十六进制为00014)到00007寄存器,作用是00010至00033寄存器的数据写到指定的卡中。卡号用00008,00009寄存器指定。

第三步,读00007寄存器看是否第0位为1表示写卡成功。读00007寄存器尽量在写00007寄存器后马上操作。

 读卡操作:

第一步:用功能码06(不能用10)

写值00008到00007寄存器,作用是将卡上的内容更新到00010至00033寄存器中。

写值00024(十六进制为00018)到00007寄存器,是将指定卡上的内容更新到00010至00033寄存器中。卡号放到00008,00009寄存器。

第二步,读00007寄存器看是否第1位为1表示读卡成功,此时00008、00009、00010至00033中的数据才有效。读00007寄存器尽量在写00007寄存器后马上操作。

第三步,用03指令读00010至00033寄存器中的内容。

五、 使用密码设置卡更新MODBUS读卡器的效验密码,提供在PC端运行的制作密码设置卡的软件,从而实现MODBUS读卡器效验密码的更新。

六、 用户自定义区从0块0字节开始,扇区通过密码设置卡指定,可使用卡扇区为1至14区。

网友A(2019-12-24):
高科技,涨涨知识楼主,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