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油空压机吸排气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27):
 随着节能环保政策推行,加大了对无油空压机的需求。无油空压机属于机械设备,机器在长时间运转后,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故障。无油空压机易损件少,出现故障率少。但是由于无油空压机使用环境或者客户的操作问题,难免出现问题。比如吸排气故障问题,出现这种问题如何解决。下面小编为大家分享下!

  一、无油螺杆式空压机吸排气温度异常

  1、因一级吸气阀不良产生逆流,一级吸气管路加热,出现一级吸气温度异常升高。

  处理措施:更换新的部件,移开接近吸气管的高温机器;

  2、中间级吸气阀不良产生逆流及前一级冷却器效率低,出现中间级吸气温度异常升高。

  处理措施:检查吸排气阀气密性及工作是否灵敏可靠,更换新的部件,要确保冷却水量,清洗冷却器;

  3、因前一级吸排气阀不良产生逆流,使级间气压下降,次级吸排气阀不良产生级间气压升高,连接管路阻力大,会出现排气温度异常升高。

  处理措施:对气阀进行检修或更换新部件,检查并清洗管路;

  4、次一级吸气前由于向机外泄漏,排气压力下降,出现中间级排气温度异常低。

  处理措施:检查泄漏部位,采取措施制止泄漏;

  5、因产生水垢或污垢,使冷却器冷却效率低,连接次一级管路阻力大,而出现级间温度异常升高。

  处理措施:确保冷却水量,清洗冷却器,更换新部件,检查并清洗管路;

  6、放泄阀,旁通阀关闭不严,出现中间级吸气温度异常低。

  处理措施:彻底关闭放泄阀和旁通阀;

  7、因阀片变形、破损,阀座面不良,阀附着夹杂物、阀安装不良,安装面密封不良、贴合不严,阀簧破损等引起吸排气温度异常。

  处理措施:更换阀片,对阀座面进行机械加工或重新磨合;清洗阀,排除夹杂物、紧固阀,重新研配,换密封垫,使阀彻底贴合;更换阀弹簧等措施。

  二、无油螺杆空压机吸排气压力异常

  1、功率消耗超过设计规定

  (1)气阀阻力太大。

  处理措施:检查气阀弹簧力是否合格,气阀通道面积是否够大;

  (2)吸气压力过低。

  处理措施:检查管道和冷却器,排除阻力过大现象;

  (3)压缩级之间的内泄漏。

  处理措施:检查吸排气压力是否正常,各级气体排出温度是否增高,并采取相应措施。

  2、排气压力异常

  排气阀、逆止阀阻力大,排气管路异常。

  处理措施:检查逆止阀,全开排气阀过程检查排除故障。

  3、一级吸气压力异常升高

  (1)一级吸、排气阀不良,吸气不足。

  处理措施:拆除换新的部件;

  (2)高压气体流入吸气管路,吸气管路异常。

  处理措施:彻底紧闭旁通阀,检查程序,排除故障,注意防止过载。

  4、中间级吸气压力异常升高

  (1)该级吸、排气阀不良。

  处理措施:检查气阀,更换损坏零件;

  (2)一级吸入压力过高。

  处理措施:检查并消除;

  (3)活塞环泄漏引起排气量不足。

  处理措施:更换活塞环;

  (4)前一级冷却器、冷却能力不足。处理措施:检查冷却器。

  5、螺杆式空压机前级排气压力异常升高

  (1)进气温度低,进气压力高,一级冷却器效率低。

  处理措施:检查排除;

  (2)次级吸、排气阀不良,吸气不足。

  处理措施:检查排除,更换新部件;

  (3)级间管路阻力大。

  处理措施:检查修理管路,降低阻力。

  4、中间级吸气压力异常升高

  (1)该级吸、排气阀不良。

  处理措施:检查气阀,更换损坏零件;

  (2)一级吸入压力过高。

  处理措施:检查并消除;

  (3)活塞环泄漏引起排气量不足。

  处理措施:更换活塞环;

  (4)前一级冷却器、冷却能力不足。处理措施:检查冷却器。

  5、前级排气压力异常升高

  (1)进气温度低,进气压力高,一级冷却器效率低。

  处理措施:检查排除;

  (2)次级吸、排气阀不良,吸气不足。

  处理措施:检查排除,更换新部件;

  (3)级间管路阻力大。

  处理措施:检查修理管路,降低阻力。

  以上就是无油空压机吸排气故障检查和处理方法,空压机中每一个小问题,都应该认真对待,小问题不处理有可能导致大问题,最终危害的是使用无油空压机客户。虽说空压机技术已经逐渐成熟,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一些环境因素,使用因素,都会造成设备出现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客户认真操作。

  以上内容比较全面,新入行的空压机人员可以学习下,使用无油空压机的客户可以按照以上方法进行操作。

     以上是无油空压机出现问题的一小部分原因,想要更少的发生故障,定时维修保养并不可少。无油空压机不仅无油,而且节能,有无油节能空压机之称,也有无油变频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