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冰机不上水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27):
制冰机不上水—工作原理:

水槽水位传感器使进水电磁阀打开水进入 。

循环水泵工作使水槽中的水不停的在冰盘(蒸发器)的上方流下,同时压缩机制冷,水慢慢的冻结在冰盘里面,直到冰块厚度传感器感应到冰块,此时循环水泵停止,压缩机制热,使冰块融化与冰盘分离,由于冰盘是垂直且每个冰槽是向下倾斜的,大约15秒左右冰块从冰盘上滑落到冰箱(装冰块的箱子)里,冰块滑落时会撞到一个传感器(证明冰块以掉落,冰盘里是空的)。

再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冰箱里面的冰块把冰块滑落时撞到的传感器顶住,此时冰盘里的冰滑落但不能切断传感器开关,使制冰机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制冰机不上水—解决方法

制冰机不上水首先检查电源的情况,第一次用的时候先插上电源,看看各个部件工作是否正常。接着检查水循环系统,这里的水循环指的是制冰用水,先把制冰机接上制冰用水,看看是否自动进水,水泵都是否自动上水。查看水泵是否工作,如果水泵不工作,测一下是否有220v的电压输入水泵,如果没有,则电脑板原因,如果有则是水泵原因,须更换水泵。冰盘上的分水管和上水堵塞,这是由于长时间没有清洗的原因。把上水管和分水客折下来清洗就可。检查扇热情况,检查风扇是不是松动,缺油等。如果是水冷却,那就看看水轮管是不是堵塞,如果堵了,就没办法散热了,压缩机过热,制冰机工作一会就会停机。当然您是新买的制冰机,可以直接问供应商。

广州耐雪制冷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