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否像变频器一样做直流制动?

楼主(2017-09-27):
本人有一项目需要使用带抱闸的伺服电机,工况需求如下:

系统启动时,松开抱闸运转伺服电机,系统停止时伺服电机停止,伺服电机绕组通入直流电防止轴转动,抱闸再制动,然后延时1s后停止直流制动。

查看手册伺服电机没有直流制动参数,个人觉得伺服某种程度上和变频电机类似,应该可以做直流制动。

烦请各位告知其他品牌有带直流制动的伺服电机没?或者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呢!

不甚感谢!

网友A:
伺服电机不是有刹车的吗?刹车线圈不通电它就抱闸转不动

网友B:
都能回生制动了,还要啥直流刹车呀!

这是伺服电机呀!速度模式下,你给它转速2000rpm它就2000,你给它0速它就0速。

楼主:
轴上有位能负载的时候也能保持0速吗?如不能,那么在速度为0后到抱闸闭合前,轴会发生反向转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上有位能负载的时候也能保持0速吗?如不能,那么在速度...

只要不断电、使能不掉,就不会反向转。

网友D:
伺服电机已经有编码器检测转子的位置,可以时刻制造任意的制动转矩。定子磁场不需要静止。永远可以获得最大制动能力。用的只有发电制动。

带制动的伺服电机,一般只有在需要停电的时候介入抱闸。还有就是希望省电的时候介入抱闸。一般悬重负载无论上升或下降都是工作在向上转矩的双向转动。你只管给速度或位置就可以了。

当伺服要停的时候先抱闸刹车然后再断开使能,电机断电。

网友E(2018-05-03):
使用汇川伺服端子进行抱闸输出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