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DBUS与somachine通讯

楼主(2017-09-27):
somachine 中IX0.0-IX0.7分别对应modbus的1X0-1X7

那MX0.0-MX0.7是对应4X0-4X7还是只是4X0的低八位

还有modbus 的4X0寄存器是8位的还是16位 或者32位,我觉得是16位但厂家告诉我8位,晕了

MD0=MW0-MW1=MB0-MB3=mx0.0-mx3.7

如果MX100-MX101应该对应的是MW50吧 那MW50是对应MODBUS的4X50这一个寄存器,还是4X50和4X51两个

网友A:
Mx0.0-Mx0.7对应40001的低字节8位。保持寄存器是从40001开始的,没有40000这一项。

Modbus保持寄存器是十六进制数据。

MW50对应保持寄存器40051

网友B(2018-01-31):
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减一位的

网友C(2019-01-18):
我们就是不知道如何定义

网友D(2019-09-29):
我只有十几个积分 现在啥也下不了 愁

网友E(2020-06-16):
引用 网友A:
Mx0.0-Mx0.7对应40001的低字节8位。保持...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