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台达VFD037变频器整流坏了,可是拆不下驱动板来,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7-09-27):
求救,台达VFD037变频器整流坏了,可是拆不下驱动板来,帮帮忙,谢谢了

求救,台达VFD037变频器整流坏了,可是拆不下驱动板来,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最后一张照片右上角一个螺钉没卸掉(大线圈和立的板子之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照片右上角一个螺钉没卸掉(大线圈和立的板子之间)。

那个螺丝送开了,只是没取下来

网友C(2017-10-27):
最后一张照片右上角一个螺钉没卸掉(大线圈和立的板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