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220V可以带PLC吗

楼主(2017-09-27):
买了个UPS,220V,4.6A的,想给PLC供电,结果PLC只有电源指示灯亮,PLC接市电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是不是UPS输出的方波电源不满足PLC的供电要求?

网友A:
开关电源供电给方波没问题啊,我家液晶电视、台式机和本本都用过方波供电,正常用。测PLC端子上24V输出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供电给方波没问题啊,我家液晶电视、台式机和本本...

不行的,24V没有。我把UPS输出220v口子接到开关电源再经过逆变器出来的电源给PLC供电,PLC可以运行,可能PLC对电源要求比较高,现在打算买个输出正弦波的UPS,不过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