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怎么学

楼主(2017-09-28):
公司新进了一台ABB码垛机器人,请问对于这个机器人的学习请问要从哪些方面开始,还有就是我发现码垛的程序好像框架大体都是一样的,是不是ABB发行的大家就用上了,比较少去优化增加功能。大神请不吝赐教!

网友A:
ABB机器人入门简单,而且资料最全。找相应的资料,进行系统的学习最好,只是使用的话熟悉框架,看懂指令和信号就好啦

网友B(2017-11-01):
我也要学,单位也买机械手了

网友C(2018-07-21):
我也正要学习呢,用西门子plc控制abb机器人

网友(2019-02-11):
水个积分,路过路过路过嘿嘿

网友D(2019-09-19):
有没有好的书籍或资料推荐

网友E:
BB机器人学习培训,没有机器人也可以学习精华,只要按照robot studio就可以了,请联系我

网友F:
同问,单位进了一台ABB喷涂机器人,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去学,网上资料较多,抓不到重点

网友G(2020-09-28):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推荐腾讯课堂搜索abb机器人,有三阶段官方课程,学完之后大概已经了解了,就可以自己研究程序了,配合官方指令说明书有不懂的指令直接查手册就可以了。一种工艺一个框架,指令也是每种工艺都有自己常用的指令,多涉猎其他工艺的程序。

网友G(2020-10-29):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