篦板堆焊工艺流程及焊接参数推荐

楼主(2017-09-28):
  篦板是单齿辊破碎机的主要耐磨部件之一,因其工作温度高达800℃以上,同时承受较大的热负荷和冲击载荷,受力复杂,磨损严重。采用堆焊方法对篦板进行耐热耐磨合金预保护,可大幅度提高篦板耐磨性和使用寿命。

  一、焊接材料选择

  1、焊接材料注意事项

  由于耐磨焊丝在焊接速度、焊后成型、熔敷损耗率等多方面相比传统的耐磨焊条具有绝对优势,目前,绝大多数篦板生产和维修企业已全面使用耐磨焊丝。在选择篦板堆焊耐磨焊丝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硬度

  耐磨焊丝的硬度大小,代表其耐磨性能的高低。一般来说,硬度值越大,耐磨性能越强。对于篦板的堆焊修复,必须保证耐磨焊丝的硬度>58HRC。

  (2)耐高温

  篦板堆焊层需要满足高温约 850℃、低温约 21℃之间的急热、急冷和耐冲击等工况条件,所以要求焊接材料在高温条件下也仍然具有良好的耐磨性和抗冲击性。钴、镍两种合金元素都能提高普通耐磨合金材料的高温工况下性能,建议选用含有钴或镍合金元素的焊接材料。

  (3)裂纹

  当堆焊层的硬度>58时,裂纹很难避免。正常的裂纹是焊后应力释放的结果,属于正常现象,不会影响堆焊层的耐磨效果。但需要注意宽度达到1mm的大裂纹,交叉裂纹以及贯穿堆焊层到达篦板基体的裂纹。

  2、焊接材料型号推荐

  北京固本kb998耐磨焊丝。该型号的耐磨焊丝在基体中加入镍合金,填充了碳化钨粒子,非常适用高温工作环境,最高可承受900℃工作温度,硬度60-63HRC。

  二、堆焊工艺流程

  1、篦板堆焊前首先用 8mm 碳钢板进行造型。根据不同的磨损部位,留出不同的堆焊面积和堆焊厚度,最大堆焊厚度达到 50mm。

  2、为防止变形,将两个造型好、待焊的篦板尾对尾进行刚性固定,并在焊接过程中采取对称施焊,最大限度减少焊接变形量。

  3、为保证焊层的结合性,每一个造型块填充过程需要一气呵成,不允许冷却后再焊。如果有不可抗力造成的非正常停焊,需要对补焊部位预热 350-400℃以上再起焊。

  三、推荐焊接参数

  焊接电流220-280A、焊接电压22-28V、保护气体为纯二氧化碳或纯氩气、保护气体量20L/min、焊丝伸出长度15-20mm、焊接速度35cm/min、焊枪倾角80度、电流类型为直接反流。

  注:此堆焊工艺及参数仅适用于北京固本kb998耐磨焊丝。使用其他耐磨焊接材料时,文档内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