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函数重新启动触摸屏?

楼主(2017-09-28):
求助大神!要求点击按钮后,重新启动进入某画面。

请问用什么函数能够实现功能?谢!

网友A:
按钮的操作属性里选上“退出运行系统”,再选择“重新启动操作系统”

同时,可以置位一个开关变量,重启动时系统启动脚本里判断给变量来进入你想要的画面,是这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