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故障检修-三步走

楼主(2017-09-28):
1. 观察和调查故障现象

电气故障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一类故障可能有不同的故障现象,不同类故障可能有同种故障现象,这种故障现象的同一性和多样性,给查找故障带来复杂性。

但是,故障现象是检修电气故障的基本依据,是电气故障检修的起点,因而要对故障现象进行仔细观察、分析,找出故障现象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方面,搞清故障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等。

2. 分析故障原因一初步确定故障范围、缩小故障部位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原因是电气故障检修的关键。分析的基础是电工电子基本理论,是对电气设备的构造、原理、性能的充分理解,是电工电子基本理论与故障实际的结合。某一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重要的是在众多原因中找出最主要的原因;

3. 确定故障的部位一判断故障点

确定故障部位是电气故障俭修的最终日纳和结果。确定故障部位可理解成确定设备的故障点,如短路点、损坏的元器件等,也可理解成确定某些运行参数的变异,如电压波动、三相不平杨等。

确定故障部位是在对故障现象进行周密的考察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采用下面将要介绍的多种手段和方法。 在完成上述工作过程中,实践经验的积累起着重要的作用。

电气故障检修-八大技巧

1. 熟悉电路原理,确定检修方案

当一台设备的电气系统发生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拆卸,首先要了解该电气设备产生故障的现象、经过、范围、原因.熟悉该设备及电气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分析各个具体电路.弄清电路中各级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信号在电路中的来龙去脉,结合实际经验,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一个科学的检修方案。

2. 先机损,后电路

电气设备都以电气一机械原理为基础,特别是机电一体化的先进设备,机械和电子在功能上有机配合,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往往机械部件出现故陋,影响电气系统,设备管理中华联盟,许多电气部件的功能就不起作用。

因此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电气系统出现故障并不全部都是电气本身问题,有可能是机械部件发生故障所造成的。因此先检修机械系统所产生的故障,再排除电气部分的故障,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 先简单,后复杂

检修故障要先用最简单易行、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去处理,再用复杂、精确的方法。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

4. 先检修通病、后玫疑难杂症

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积累的经验较丰富,因此可快速排除.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围,提高检修速度。

5. 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

外部是指暴露在电气设备外完成密封件外部的各种开关、按钮、插口及指示灯。内部是指在电气设备外壳或密封件内部的印制电路板、元器件及各种连接导线。先外部调试,后内部处理,就是在不拆卸电气设备的情况下,利用电气设备面板上的开关、旅钮、按钮等调试检查,缩小故障范围。首先排除外部部件引起的故障,再检修机内的故障,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拆卸o

6. 先不通电测量,后通电测试

首先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然后再在通电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修。对许多发生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时,不能立即通电,否则会人为扩大故障范围,烧毁更多的元器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因此,在故障机通电前.先进行电阻测量,采取必要的措施后,方能通电检修。

7. 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

任何电气系统的公用电路出故障,其能量、信息就无法传送、分配到各具体专用电路,专用电路的功能、设备管理中华联盟,性能就不起作用。如一个电气设备的电源出故障,整个系统就无法正常运转,向各种专用电路传递的能量、信息就不可能实现。

因此遵循先公用电路、后专用电路的顺序,就能快速、准确地排除电气设备的故障。

8. 总结经验.提高效率

电气设备出现的故障五花八门、干奇百怪。任何一台有故障的电气设备检修完,应该把故障现象、原因、检修经过、技巧、心得记录在专用笔记本上,学习掌握各种新型电气设备纳机电理论知识、熟悉其工作原理、积累维修经验,将自己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具体故障具体分析,才能准确、迅速地排除故障。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为检修电气故障的行家里手。

网友A:
感谢分享,赞一个!干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赞一个!干货!!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