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69添加AI模块添加不上

楼主(2017-09-28):
如题,在要添加IE8C或其他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时,就提示无法创建,然后整个软件就无法操作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啊,第一次用AB的PLC,很多地方不太明白,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下疑问!

网友A:
是否正常安装了软件及其授权?

网友B:
你确定是在扩展I/O那一栏里面添加吗

网友B:
还有就是,你的槽位要选正确。

网友C:
你添加的模块是1734的IO模块,理应在1734的槽位里添加,所以需要前面需要加1734的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添加的模块是1734的IO模块,理应在1734的槽位...

这个是在拓展那里加的,我重装了个英文版的就可以添加上去了,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网友D: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楼主(2018-04-20):
感谢大家,这个帖子差点就被遗忘了。哪个问题在同一安装包,进行重装后还是一样,最好通过下载了英文版本的安装包,重新安装后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