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ab触摸屏报警时间和实际同步?

楼主(2017-09-28):
AB触摸屏做好报警画面后,TAG点报警时间显示的是触摸屏硬件的内部设置时间,如何让他和PLC获取到上位同步的实际时间相对应,怎么做才能让屏的时间跟着程序里面的系统时间走,获取实时报警(每次重新设定屏的时间后,隔一段时间又会和实际时间有出入),有哪位大佬清楚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我觉得你可以将触摸屏和PLC的时间保持一致,触摸屏读取PLC的时钟,在全局连接里面有时间和日期的选型,在RemoteDateAndTime,Remote指的就是PLC,可以通过GSV指令得到时间值,手册里说只要RemoteYear、Month、Date、Hour、Minute、Second不为零,触摸屏就会接受PLC的时间,但是我试过了不行,可能还有什么地方不对。或是手册讲的就不对。

网友A:
今天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里说一下具体过程。触摸屏与PLC的时间同步可以在触摸屏中通过全局连接实现,实现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触摸屏的时间为准,改变PLC的时间,一种是以PLC的时间为准,改变触摸屏的时间。

先说第一种方法,首先在PLC程序中建立一个7个双整形变量的数组,用来装载日期和时间值,

然后在触摸屏的全局连接的第一项,如下图所示,

然后在PLC中调用SSV指令,设定PLC时间,如下图所示

这样PLC的时间就会随着触摸屏改变。

第二种方法要设置Remote Date and Time值,只有这个值变化了才能够更新从PLC更新时间,这里我将这个值设为秒的数组元素,

这样每秒钟触摸屏从PLC读取一次,将之前PLC的设定时钟改为读取时钟,还是用原来的数组,其调用如下

网友B:
厉害啊,我也想学习PLC,原来高手这么多啊

楼主(2017-11-20):
引用 网友A:
今天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里说一下具体过程。触摸屏与...

谢谢大佬的建议,目前还没用到,到时候应用的时候我去测试一下

网友C(2018-08-24):
自己试过很多次,通过大神的文章才了解到在第二种设置过程中Remote Date and Time的值,在配置过程中起更新作用,之前一直以为是时间单位天,,,

网友D:
非常感谢    认真学习

网友E(2019-01-13):
感谢资料共享,参考学习感谢资料共享,参考学习

网友F(2020-02-23):
支持一下,想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