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计量和测量区别的讨论

楼主(2017-09-28):
电流互感器的计量与测量有什么区别?

1、主要是精度不一样啊,计量用的一般是0。2级的,测量的一般精度要低点根据需要而定,还有一种保护用的也是精度不一样

2、支持楼上的.

测量应该和保护共用一组CT吧.

3、保护合测量的CT应该是分开的

4、电流互感器用来计量和测量还有保护,计量就是采集电量要与电压一起来积算,测量就是测回路的电流大小了,保

护就是用来反映回路中电流情况而动作开关,保护设备安全.一般计量和保护共用一组CT,保护有时因配置不同也会采用一个保护用一组CT.测量用一组.

5、以前的电流互感器大多保护和计量回路用一组绕组,现在随着电力技术的发展,保护和计量绕组已经分开来设计了,保护和测量仪表用一组精度不高(一般用10P级)的二次绕组,计量回路另外用一组精度较高(一般为0.2级)的二次绕组,测量用于表盘上指示仪表,只是供实时指示当前运行的电气量的大小,而计量用于电度表对负荷所消耗的电能或者电源的所提供的电能进行累计.

6、我这里CT有二次线有四组,其中一组为计量,一组为测量,两组用于励磁调节。计量是用在仪表(功率或者

电能表)上面的,精度稍微高一点,测量是用在保护上面的,精度稍微差点。不知道这么说你明白了没有。

7、保护用的CT与测量,计量用的CT工作完全是不同的,但计量与测量只存在精度上的差别.说的不对请别见笑

8、主要是CT的精确等级不同。计量的等级一般要求为0.2级(或0.2S),用于一些要进行计费核算的地方;测量进度一般要求为0.5级,主要用于监视。

另外还有保护用的CT,等级如5P20(指20倍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其误差不超过5%)、10P30等等,一般要求在短路电流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10%。

9、精度不同

用途不同:一个用来算钱,一个用来看,一个用来切除 各自分开不公用

10、同意电老鼠的解释,同时补充几点:引用电老鼠言(主要是CT的精确等级不同。计量的等级一般要求为0.2级(或0.2S),用于一些要进行计费核算的地方;测量进度一般要求为0.5级,主要用于监视。

另外还有保护用的CT,等级如5P20(指20倍额定电流的情况下,其误差不超过5%)、10P30等等,一般要求在短路电流的情况下,误差不超过10%。)

补充 :计量精度等级可以是0.2级、0.2S级,也有使用0.5S级的,各个地区的规定不同,一般高压计量采用0.2、0.2S级这两种精度,低压计量一般采用0.2级和0.5S级的,主要原因是低压互感器的精度做不到0.2S级。 这里的S代表宽范围,和电老鼠说的保护级的额定电流的倍数有相同的道理,只是0.2S级可以在更宽的电流范围内保证误差在2%以内,0.5S级代表在更宽的电流范围内保证误差在5%以内而已。 不当之处,请勿见笑!

11、15楼的,0.2级、0.5级的误差应该是在额定电流100%时,误差0.2%和0.5%吧,其它类推

12、精度不一样,高压测量、保护、计量都该分开吧

13、主要是精度不一样,计量是电度表,测量接电流表只看电流

14、计量:说简单点就是电度表用的~~一般是算钱的~~测量:是监视用的~~以前是表计上显示用的~~现在就是电脑里的了~~计量用的精度高:0.2S/0.2~~~~~测量的要求就可以低点~~

15、15楼说的好像低压一般做不到0.2S, 但是我做过的,10kV和35kV计量都是0.2S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