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相,定相,验相序三者有何区别

楼主(2017-09-28):
核相:是指在电力系统电气操作中用仪表或其他手段核对两电源或环路相位、相序是否相同。      也就是在实际电力的运行中,对相位差的测量。新建、改建、扩建后的变电所和输电线路,以及在线路检修完毕、向用户送电前,都必须进行三相电路核相试验,以确保输电线路相序与用户三相负载所需求的相序一致。      核相是针对二路电源而言的。

     二路电源需要向同一个用电设备供电时,在投入时,要在并列点进行核相。

     若二路电源需要并列倒电时,若不核相,由于安装接线错误,可能出现相序(相位)不一致,引起短路事故,影响正常供电。

     若二路电源需要停电倒电时,若不核相,可能由于相序不一致,引起三相设备的非正常运行,如电机的反转。

     因此,在第二路电源投入时,一定要与第一路电源进行核相。      核相方法:

     对0.4KV系统,一般用万用表进行核相;

     对3-35KV中性点非接地系统,一般用专用高压定相杆进行核相;        对110KV及以上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一般用PT进行核相。

定相:是指在电力系统中新建、改建的线路或变电站在投运前,核对三相标志与运行系统是否一致。

相序: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