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施工规范

楼主(2017-09-28):
  冷却塔是中央空调和工业机器冷却设备,对主机器或机器主要部件意义重大。冷却塔一般占地面积大,有噪声,必须用进出水管道与主机房相连。所以,冷却塔安装,是一项需要妥善施工的工程。

  安徽冷却塔维修冷却塔的施工规范,通常需要按以下几个步骤来完成:

  一、选择最佳安装场地

  冷却塔的安装平台,可以是地面,也可以是其它的平旷稳固建筑平面。安装平台的承载,应参考冷却塔的运行重量和设计安装系数,核实安装平台的承载力。

  冷却塔安装平台的环境条件有以下三条:

  1、冷却塔进风口与邻近建筑物最短距离不应小于1.5倍塔高。

  2、不能安装在变电所、锅炉等有热源的场所,冷却塔塔顶必须远离明火。

  3、不能安装在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如烟囱旁、垃圾焚烧场等地区。

  二、安装须知

  1、冷却塔安装基础,需按设计规格预铺好水平的钢板,各基础面高应该在同一水平面上,标高误差在1mm以内,分交中心误差在2mm以内。

  2、塔体放置必须水平,整体基础水平。

  3、安装水塔时,安装人员应踩在底盘的加强筋上面,以免压坏底盘。在安装卡外壳、底盘等纤维件时,应先穿螺丝钉,然后依次上紧,以免外壳、底盘变形。在确认底盘完好,接触处及附近干净,干燥的情况下,方可在接缝处辅设纤维毯以及涂擦树脂,以免使用时漏水。

  三、启动前准备

  1、开启水盆排污阀门,清理水盆中的泥尘和污物,冲洗塔体零部件。

  2、调整风机,风机叶片角度一致,与塔体外壳间隙均匀。

  3、检查各运转部件运行是否灵活。

  4、调整浮球阀,使水盆水位保证在溢水口以下20cm。

  四、启动

  间歇启动循环水泵,使循环水管内空气完全排出,启动风机。

  1、启动时,检查进出风口环境是否正常,风机运转风向是否向上。

  2、调校水流量,调校到水塔运行正常的水流量。

  3、检查电机每相运行电压、电流,禁止超过电机铭牌所示。

  4、用户电源电路应有缺相保护和过载保护措施。

  五、运行检查

  保持塔内清洁,防止污垢、藻类形成。保持循环水量,确保冷却塔的冷却负载。定期检查冷却塔的水盆运行水位、冷却水温、电机电压、电机电流以及整塔振动情况和噪声值。

  六、其他事项

  1、安装完毕时,应及时检查有无遗漏物放置在塔内或排风扇口。

  2、注意在开机使用时,检查配管和水盘有无漏水。

  3、供水水源低于冷却塔或水压不够供水时,需另装一台水泵或另安装高位补水箱,以供补用水。

  4、调整安装时,填料上不允许直接踩踏。如确需上踏,应先以木板暂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