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有办法读取U盘的空间大小吗?

楼主(2017-09-28):
请教:MCGS屏插上U盘后, 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读取U盘的空间大小?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看U盘大小 ?

楼主:
往U盘存储数据,以便能计算出可存储多少数据。剩余空间大小。就和电脑一样,可以看到盘的空间情况。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看U盘大小 ?

网友B(2021-10-12):
往U盘存储数据,以便能计算出可存储多少数据。剩余空间大小。就和电脑一样,可以看到盘的空间情况。

网友C(2026-05-02):
待机页面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