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纶宏指令读写数据怎么加变址

楼主(2017-09-28):
PLC 是三菱的,客户需要加个功能。单个写程序太多 ,用宏指令做读写的话简单方便。怎么加进去?哪位大神指点下  。谢谢

GetData(d250[0], "Mitsubishi FX3U/FX3G", D, 250, 30)

GetData(d230[0], "Mitsubishi FX3U/FX3G", D, 230, 8)

GetData(d410, "Mitsubishi FX3U/FX3G", D, 410, 1)

GetData(d414, "Mitsubishi FX3U/FX3G", D, 414, 1)

GetData(d418, "Mitsubishi FX3U/FX3G", D, 418, 1)

SetData(d350[0], "Mitsubishi FX3U/FX3G" , D, 350, 30)

SetData(d330[0], "Mitsubishi FX3U/FX3G" , D, 330, 8)

SetData(d412, "Mitsubishi FX3U/FX3G" , D, 412, 1)

SetData(d416, "Mitsubishi FX3U/FX3G" , D, 416, 1)

SetData(d420, "Mitsubishi FX3U/FX3G" , D, 420, 1)

网友A:
可以全部放到一个寄存器里面保存啊

网友B(2017-12-16):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