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增量信号周期问题

楼主(2017-09-28):
请教下图光栅尺参数中,增量信号周期是什么意思?另外请问使用绝对值光栅尺时,工件的位移怎么计算?

网友A:
增量信号周期

输出电信号一个正弦波周期对应的长度。

工件的位移怎么计算

前后两个位置相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量信号周期输出电信号一个正弦波周期对应的长度。工件的...

谢谢刘版主的回复!

再请教一个问题:该光栅尺的绝对值信号分辨率为0.1um  25位,是指每移动0.1um ,二进制位增加1吗,绝对值距离应该怎么计算呢?光栅尺的起点是否是从0开始的呢?刚开始学习运动控制,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是指每移动0.1um ,二进制位增加1吗,

二进制数值增加1,更准确的说法是:理论上二进制数值相差1的两个位置距离0.1um。绝对式光栅检测/输出的是位置,不是距离。

绝对值距离应该怎么计算呢?

前后两个位置相减

光栅尺的起点是否是从0开始的呢?

不一定,有的0点是固定在某位置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您的“起点”,那就谁都不知道了。甚至,有可能这个0点都不在您的光栅尺运动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每移动0.1um ,二进制位增加1吗,二进制数值增...

谢谢您的回答!再请教一个关于位数的问题:一个23位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理解成该编码器每转有2的23次方个脉冲吗?对于绝对值光栅尺,如果是23位的话,该怎么理解?单位当量应该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一个23位的绝对值编码器,可以理解成该编码器每转有2的23次方个脉冲吗?

绝对值编码器不是这样输出脉冲的,不过也可以大致这样理解。另外还要注意,绝对式旋转编码器,还要区分单圈和多圈的。多圈的要看清楚一圈是多少位,可能23位里面,有10位是圈数,一圈只有13位。

对于绝对值光栅尺,如果是23位的话,该怎么理解?单位当量应该怎么计算?

直线的光栅,由于总长度不是一个固定的值(最大总长度当然是固定的,但那往往和用户没什么关系),所以位数和分辨率没有必然的关系。23位,只能说明每次传送的位置数据是23位的,分辨率还是要另外问厂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