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网APP问题请教

楼主(2017-09-29):
刚用工控网APP,请问苹果手机从工控网APP下载的资料哪里能找得到,很是疑惑

网友A:
因为苹果系统对用户开放的权限有限,一般下载文件如果为.RAR、.ZIP等的压缩包,因为不能直接打开,所以是无法查询到存放目录的。

如果下载文件为word,excel,pdf格式文件,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苹果系统对用户开放的权限有限,一般下载文件如果为.RAR、.ZIP等的压缩包,因为不能直接打开,所以是无法查询到存放目录的。如果下载文件为word,excel,pdf格式文件,是可以直接打开的。

可是偏偏很多是压缩文件,找得到在哪里的话倒是可以用其他软件打开,就是不知道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因为苹果系统对用户开放的...

据说需要越狱,这大概也是“乔布斯”设计苹果系统的独到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