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WinCCflexible2008软件中没有连接200smart选项

楼主(2017-09-29):
小弟我刚接触工控行业。最近自己闲着,学着做做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发现控制器选项中没有200smart。求大神指导,上面原因。。。

网友A:
你的版本过低吧 200smrt应该会有的,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B:
sp4版本才有吧?

网友C:
SP4 也没有smart plc

看你是什么屏 如果是smart line 的话 可以下在一个

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1

这个V3 支持 smart line 和smart v3屏 上面肯定有 smart PLC 的连接,但是这个软件只支持WIN7 SP1 系统

详细看西门子官网

http://www.industry.siemens.com.cn/automation/cn/zh/human-machine-interface/operatorinterfaces/smart-line/Pages/software.aspx

网友D: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E:
这个V3 支持 smart line 和smart v3屏 上面肯定有 smart PLC 的连接,但是这个软件只支持WIN7 SP1 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