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检测贴片元件好坏的技巧

楼主(2017-09-29):
贴片元器件是电子设备微型化、高集成化的产物,是一种无引线或短引线的新型微小型元器件。由于贴片元件的体积非常小巧,在元器件封装的表面根本写不下类似常规元器件那样的型号,而对于检测的话也有不可避免的问题。

  本文主要就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等这些贴片元件的检测为例,简单介绍用数字万用表检测贴片元件好坏的技巧。然而此测试是基于对元器件结构原理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测试,才能做出正确的判定。

1用万用表测试一些电子元件的技巧

下面还是就简单介绍用万用表测试一些电子元件的技巧。

(1)电阻测试

 贴片电阻上一般都印有阻值的标识字符,如103(阻值为10K),102(阻值1K),用万用表电阻档测试然后对比所标的数值即可知道是否正常。

(2)电容测试

  很多数字万用表有电容测试档位,把电容先短接放电,调到电容测试档位,再把待测电容连接到电容专用的两个测试口上,然后即可读出容量,如果只粗略判定电容好坏,用电阻档位或蜂鸣档测试,电容应该测不到电阻值(无穷大)或电阻由小变大然后变为无穷大,则为正常。

(3)二极管测试

  根据二极管单向导电性,用蜂鸣档,红黑笔先随便接,如果导通(有数值显示),则红笔连的就是二极管的正极,黑笔连的是负极,红黑比对调,应该没有显示数值(就和默认未测试状态下的显示内容一样),这样测试两次即可判定为正常,否则为不正常。

(4)电感测试

  有的万用表有电感测试档,可测试电感量,方法和测试电容接近,不再详述,如果没有电感测试功能,只能用蜂鸣档或电阻档测试电感是否断路(正常电感用蜂鸣档测试万用表会发出声音),如果电感短路,则无法判定。有专用的电容电感表可测试,LCR电桥最好用。

(5)三极管测试

  根据三极管单向导电性,用蜂鸣档,红黑笔先随便接,如果导通(有数值显示),则红笔连的就是二三极管的正极,黑笔连的是负极,红黑比对调,应该没有显示数值(就和默认未测试状态下的显示内容一样),这样测试两次即可判定为正常,否则为不正常。

(6)磁珠测试

   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量磁珠引脚两端,通(电阻值小于1欧)即为完好。

网友A: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