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如何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7-09-29):
        最近在玩松下的plc,不太熟悉定位方面的指令,手上有个伺服电机,接线通电完毕后,用向导里面的快捷指令写了一条让伺服电机转的指令,可是这条指令只能让伺服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旋转,如果我想让它能正反转,该如何操作呢?还有,相对定位和绝对定位分别是哪两条指令?就是对应三菱drvi和drva的两个指令。截图圈的地方是我用表格定位可以实现正反转的指令,不用表格如何正反转?希望前辈们能指点一下,谢过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松下增量等于DRVI 绝对等同DRVA 当是绝对定位时 脉冲目标值决定方向。动作模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