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P-XHC40T时,FPX-AD2和FP0R-AD8的模拟量读取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17-09-29):
1、首先应确认模拟量插件FPX-AD2的安装位置,如果扩展在槽0,则地址是WX10/WX11;如果在扩展槽1,则地址是WX20/WX21。
使用[F0 MV]16位数据传输指令,直接读取相应地址的数值即可。
2、FP0R-AD8的模拟量输入8通道,每个扫描周期只能读取2个通道的数值。如同时使用8通道,需要4个扫描周期才可读取所有通道的数值。
另外,由于采用了数据分时复用的方法,在读取AD8的输入数据时,需要编制数据提取程序。可参考《FP0R模拟量单元用户手册》中的示例程序,只需要根据实际扩展位置修改示例程序中相关地址即可。如果编程工具使用的FPWIN Pro7,则可以直接调用功能块Unit_AnalogInput_FP0R_AD8。

网友A(2017-11-07):
讲的非常清楚,一看就是高手,谢谢

网友B(2018-07-20):
WX3F.WX3E一样照抄手册吗?

网友C(2020-08-31):
直截了当的回答,纯技术(需要一些积分,谢谢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