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V是什么电缆,和VVR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9-29):
RVV是什么电缆 ,和VVR有什么区别

RVV全称是铜芯聚氯乙稀绝缘聚氯乙稀护套软电缆,又称轻型聚氯乙烯护套软线,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说的软护套线。我们可以把RVV理解为由两根儿或者两根以上的RV电线组成。然后在外面加一层护套,RVV电缆是弱电系统最常用的线缆,其芯线根数不定,两根或以上,外面

有PVC护套,芯线之间的排列没有特别要求。

RVV主要应用于电器、仪表和电子设备及自动代装置用电源线、控制线及信号传输线,具体可用于防盗报警系统、楼宇对讲系统等。
RVV电线电缆的填充物一般采用棉线、PE绳或PVC条。填充的作用:因为绝大多数的导体截面积都是圆形的,因此必须藉由填充材料的填塞,构成紧密扎实的支撑,以避免线材在曲折时造成压扁的现象。外护套的作用:1、保护电缆内护层不受机械损伤和化学腐蚀;
2、增强线缆机械强度。
那么代表RVV型号的例如:RVV2*1.5。每个部分表示什么意思呢?
RVV: R-软线 V 多股线 RV-多股软线(单根线 无护套) 再加个V就是有护套 RVV就是 多股多芯软线 2*1.5 就是 2根软线 每根线都是1.5个平方 带护套的(2芯以上都是有护套的)  有3*1.5 就是3根芯 4*1.5 就是4根芯。
 RVV是什么电缆 ,和VVR有什么区别

额定电压:300V/500V。
导体:多股铜导体,符合GB/T 3956 第5类(等同于IEC60228.5)。
绝缘:聚氯乙烯混合料(PVC)。
护套:柔性聚氯乙烯混合料(PVC),灰色(RAL7001)。
芯线标识:≤5芯,彩色芯线;黑色芯线白色数字编号,黄绿地线。
芯线数:2—5芯,7—36芯(CCC目录外产品,无CCC认证)。
截面积:0.75-2.5mm²,0.5、2.5—35mm²(CCC目录外产品,无CCC认证)。。
测试电压:2000V,5min。
绝缘电阻:>200M欧姆×KM。
使用温度:-30~ +70℃。
弯曲半径:15×电缆外径。
阻燃特性:IEC 60 332.1。
参考标准:GB 5023、IEC60227、HD VDE21.5 S3。
包装规格:100m、500m、1000m。
RVV电缆线的应用
RVV电缆线主要用于中、轻型移动电器、仪表仪器、家用电器、动力照明等柔性使用场所,可传输控制信号,也可传输动力信号,也适合敷设在桥架和软管中。同时,本产品在获得了CCC及CE标志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