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modbus通讯安川A系列变频器

楼主(2017-09-29):
A系列变频器 我用motbus写d1-01 和02 与c1-03  当我把H5-11设成1的时候 d里面两个都能顺利写进去 启动正常 可是C1-03写不进去 当我吧h5-11设成0的时候 都能写进去 这时候 操作屏不显示频率 按enter键显示d1-01的参数  可是启动不起来 没有频率        v系列一次性就可以了

网友A:
建议楼主可以先用电脑的串口调试工具或者modscan跟变频器通讯上,看下读写是否正常。

也可以把变频器通讯部分的MODBUS地址贴上来一下

也可以联系海为官网技术支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