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屏与流量计通信问题

楼主(2017-09-29):
标准M0dbus协议,RS485  2w

能通信上,显示的数据不对,试了好久

网友A:
  1. 首先使用串口助手工具;看一下通信报文;通过通信报文的数据;按照流量计厂家的报文通信说明书上面所写的数据计算方法;看与表上实际数据是否一样?

  2. 如果一样;那就要给触摸屏厂家交流一下;如果不一样,和你屏上显示的数据一样。那就和传感器仪表厂家交流一下。

网友B:
先确定下读取的地址对不对,对的话,看下那个仪表通讯是不是有高低位设置,有的话给试看看

网友C:
先用友善串口软件,按照说明书上的数据发送一下,看看反馈回来的数据对不对,有时候需要进行数据类型的转换之后才显示正确的数值。否则读取上来的数据都是乱码。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D:
数据类型不一样吧

网友E:
多多测试,找准那个数据即可!

最好跟厂家沟通通讯数据类型格式

网友F:
实际使用过程中碰到过此类问题  主要出现在数据类型选择上

网友G:
检查下威纶通屏程序里的数值元件属性,有可能是格式设置问题

网友H: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楼主(2017-10-29):
谢谢大家

是流量计故障,更换调试发现设备类型和数据转换方式选错。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和威纶屏通信地址

                    设备类型           数字格式    地址

实时流量一3x_DobLe一32位浮点数一4113

累计流量一3x_DobLe一32位正整数一4121

数据转换方式一ABCD》CDAB

郭自强:13323853135

网友(2019-08-17):
通讯不上,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