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空压机油的原理及特点

楼主(2017-09-29):
    空压机油作用的原理就是在两摩擦面之间形成一种保护膜,可以避免金属之间直接的接触,从而缓冲了摩擦力作用,起到了润滑作用,机械就可以正常运转了。这种保护膜可以是物理吸附膜、化学吸附膜或者氧化膜,膜的厚度以及强度直接影响到空压机油的润滑作用。

    特点:

    对于多数压缩机,空气或气体经各段压缩后的温度通常有超过170-180度但是也有热强度较高的活塞式压缩机出口温度超过220度。为了保证压缩机安全运转、延长换油期、降低摩擦及传动能耗,活塞式及旋转式压缩机油应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防止积炭生成,还要有良好的抗腐蚀、抗乳化及抗泡性。

    根据压缩机油的设计类型、环境条件、操作负荷选择空压机油的类型,一般情况下,长期高温环境下,选用L-DAB油,高速水冷或者低压、小压缩比压缩机可选择低粘度的压缩机油。通常的情况进行空压机油批发的时候,不清楚自己要使用哪种空压机油,我们可以咨询所售机器的厂家或空压机油厂家的推荐。

最后再谈谈空气压缩机补油:

在运行状态下,压缩机的油位应保持在最低与最高油位之间,油多会影响分离效果,油少会影响机器润滑及冷却性能,在换油周期内,如果油面低于最低油位,应及时补充润滑油,方法是: ①停机等内压释放完毕(确认系统无压力),拉下电源总开关。

②打开油气分离罐上的加油口,补充适量的冷却润滑油。

③空气压缩机正常运行后的换油时间参见定期维护保养表。

参考资料:

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

无油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wuyouluoganji

二级压缩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jienengluoganji

变频空压机http://www.dreamcomp.cn/bianpinluogan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