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国内有没有哪家的运动控制器可以做全闭环控制

楼主(2017-09-29):
要求如下:运动控制器发速度信号给驱动器,接收编码器信号由运动控制器实现全闭环控制。

国内有没有哪家的运动控制器能做这个功能?国外品牌能不能推荐几个性价比高一点的。

网友A:
Trio Euro404,4轴,已经被埃斯顿收购,算半个国产。相对来说还算便宜,单台全新的在6000左右。如果只要1、2台可以看看Ebay上的二手。

网友B:
固高,这个应该是国产控制器中最好的了吧,至少在翠欧被收购之前肯定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