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定时器出错求助

楼主(2017-09-30):
TV设定时间1s,但是plc运行时,BI偶尔会出现剩余1min的情况,这是设备原装程序,但是隔几个月就出现这种情况,只能强制复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估计是你某个地方寄存器用重复了,一般来说,程序不会出问题,只有你外部输入输出坏了,或者寄存器用错了,换一个寄存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某个地方寄存器用重复了,一般来说,程序不会出问题,只有你外部输入输出坏了,或者寄存器用错了,换一个寄存器试一下

换寄存器?是换卡吗?还是cpu?我是plc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