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f

楼主(2017-09-30):
求助,手里有一台VFD-F 7.5KW 460V变频器,在设置参数时01-02 最高输出电压为什么只能调到255 默认是220V

,请问大神怎么调到380 还有别的 参数吗?

网友A:
这个不用设定  直接恢复出厂就行了

楼主:
恢复了   还是220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设定  直接恢复出厂就行了

网友A:
你变频器的小标识能不能拍个照看看

网友B:
第一,看看是不是三相380输入的

第二,看下最高操作频率及最高上限频率是多少

第三看看你的变频器是不是改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