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通过USB口与编程软件进行连接上下载程序,提示“无法连接”,什么原因?

楼主(2017-09-30):
提示“无法连接”,说明PLC与电脑通信连接异常。
首先应确认FP-X的USB端口是否被用户程序设置为关闭(PLC系统寄存器设置中的COM2端口选择为通信插件). 如果确定没有这种情况,请将PLC的模式开关设定在PROG状态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USB端口的驱动程序是否安装好,并确认分配的COM端口号。如提示驱动文件未正确安装,请手动更新USB驱动文件,FP-X USB驱动文件所在路径为安装PLC编程软件所生成的文件夹中的FP-X USB文件夹,请指定到该文件夹进行安装。安装成功后,设备管理器中可查看到分配好的COM端口号。
2、打开编程软件-主菜单【选项】-通信设置,网络类型选择【C-NET(RS232C、USB),端口编号与设备管理器中分配的一致,波特率选择【115200】,数据长度、停止位、校验分别为8bit、1bit、奇。请确定使用的端口号是否为与FP-X连接的端口。
经过上述操作后还是无法实现连接,可能是USB口硬件故障。(这种情况极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