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节阀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7-10-01):
在此请教各路大神,蒸汽调节阀是如何同时调节流量与压力的??有没有具体公式可以套用??蒸汽调节阀与其他液体物料的调节阀工作原理是否一样???恳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调节阀,就是一个流通面积能够改变的自控阀门,改变流通面积的最直接表现就是节流,也就是流量调节,不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密度、界位、配比等等所有的控制的阀门都是改变流量来实现所控参数的稳定。

压力调节阀实质上也就是流量调节阀,只不过其检测的仪表是压力变送器而已。流量小了,后续管线内的压力也就小了。

网友B:
调节阀的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改变流通面积的大小,来实现被控介质参数的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调节阀,就是一个流通面积能够改变的自控阀门,改变流通面...

压力调节阀跟流量调节阀可不是一回事,压力调节阀虽然调节的也是流量,但是是以调压为主,跟阀门后的压力有关,压力调节是间歇性的流量调节,当发后压力与设定压力一样的时候,六不在有流量通过调压阀,就如我们常用的压缩空气调节阀,当阀后管路没有气体流动时,如果是流量调节阀应该就没有流量了,但是如果是调压阀,检测到阀后压力比设定压力低,会有流量经过阀门。调流阀只调流,不调压,看到有压力变化是因为管道的水头损失等参数有一定的关系,当流体不流动时,阀门前后压力使一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调节阀,就是一...

你的意思是说,流量调节中,如果流量等于设定值后,阀门就没有流量通过了??

压力调节中,如果压力等于设定压力,阀门就没有流量通过了??

偶可以理解为这个没有流量通过,就是阀门关闭了么???

呵呵呵。。。。

流量等于设定值,压力等于设定值,不是没有流量通过了,不是阀门关闭了,这个一定要搞清楚,是进料等于出料了,阀门此时可以在任何位置,可以全开、也可以全关,更可以在50%开度,这个50%开度正是我们理想的需要达到的平衡点。

进料等于出料,在液位控制上就是液位恒定了,在流量控制上就是流量恒定了,在压力控制上就是压力恒定了,当有扰动发生造成不恒定时,PID控制就使输出发生变化,注意这个发生变化是在原有的平衡点的变化,而不是全开、全关初始位置的变化。

PID控制,就是一个动态平衡控制,我们控制的是一个平衡态,而不是终态。

网友A:
比如我们家庭用的天然气,每一栋楼上都有一个总得天然气减压阀,减压的目的是保证用户测天然气灶的燃气压力恒定,如果压力恒定就是没有流量通过,那么还怎么做饭呢??

比如我们家的自来水,偶想让其缓慢的流,偶能够通过水龙头的开度,达到一分钟接一壶水,这就是恒流量控制,那么如果这样的恒流量控制没有流量通过,那么怎么接水呢??

网友A:
比如偶小时候和同伴在厕所里尿尿比赛,看谁能够冲到一米高,难道说能够冲到一米高就不出尿了???

嘿嘿。。。。

网友C: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控制一个气动阀门动作,这时候主管压力是0.8MPa,我需要的压力是0.6MPa,通过一个减压阀可以将压力从0.8MPa调到0.6MPa,如果用调节阀如何调出0.6MPa的压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要控制一个气动阀门动作,这时候...

呵呵。。。

如果你舍得花钱,那整个调节阀是非常好的,比如储罐氮封的压力控制,只是你不舍得投资而已,减压阀既然具有连续的调节压力的功能——手阀(0—最大压力),就能够实现自动控制功能,用气动、液动、电动来替代人动—手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