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通讯于电子看板

楼主(2017-10-01):
求助:现需要将PLC里面得数据,通过rs232转rs485的转换器,传输到电子看板,来显示数据。看板厂家以给以下说明书.请大神协助,谢谢............

网友A:
协助什么?说明问题啊

网友B:
1、硬件上,如果PLC提供的是串口,要注意说明上的RS232/RS485转换器连接到PLC的串口上时,RXD/TXD/GND外,RTS还是CTS脚也要连接(查下串口窃电的就知道是哪个了)。

2、软件上,应该只需要发数据给看板(不明白从看板读什么数据,难道看板处设计了键盘输入?)  参数正确以后,用TXD指令就可以了。如果通讯接触的少,PLC发数据给计算机的串口测试软件,看数据是不是正确的;让计算机的串口测试软件发数据给看板,看是不是可以正常发送。

3、上电第一次发送+数据有变化时发送。时间日期在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发送一次,主要是同步时间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助什么?说明问题啊

就是将PLC中得产量,发送至看板显示得程序,我不会写。PLC走得是rs2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硬件上,如果PLC提供的是串口,要注意说明上的RS...

PLC上用得是rs232,通过公母头链接至rs232转rs485转接器,在链接看板,它这个程序编写,要校验码之类得,我很懵,不会写啊

网友C:
可以与我取得联系哦!专注各种通信!

网友D:
专业 制做各种电子数据看板,根据用户需求,采用LED显示屏,LCD工业电视,数码管。数据接口可适应任何接口,无论你是RS232/485/422,还是各种总线CANBUS,PROFIBUS-DP,DEVICENET,TCP/IP等,模拟信号,全部都可以接入,实时显示,

网友E:
没有接触过电子看板。

网友F:
无非就是走无协议通迅,估计楼主要找人帮做

网友G: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