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电容器、电解电容器、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外形特征说明

楼主(2017-10-01):
1.普通电容器

  (1)普通固定电容器共有两根引脚,它的这两根引脚是不分正、负极的.

  (2)普通固定电容器的外形可以是圆柱形、长方形、圆片状等,当电容器是圆柱形时注意不要与电阻器相混。

  (3)普通固定电容器的外壳是彩色的,有的直接在外壳上标出容量的大小,有的采用其他表示方式(字母、数字、色码)标出容量和允许偏差等。

  (4)普通固定电容器的体积不大,有的体积比电阻器大些,有的小于电阻器。

  (5)普通固定电容器在电路中可以是垂直方向安装,也可以是卧式安装,它的两根引脚是可以弯曲的。

  2.电解电容器

  (1)电解电容器的外壳颜色常见的是蓝色,此外还有黑色等,其外形通常是圆柱形的。

  (2) 电解电容器有两根引脚,在有极性电解电容器中这两根引脚有正、负极之分,在外壳上会用 “一”号标出负极性引脚的位置。

  (3)在无极性电解电容器中,它的两根引脚没有正、负极之分,没有表示极性的符号,根据这一特征可以分辨是有极性还是无极性电解电容器。

  (4)电解电容器的容量一般均较大,在1μf以上(有些进口电解电容器的容量小于这一值),而且采用直标法。

  (5)贴片电解电容器无长长的引脚。

  3. 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

  (1) 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体积比较大,比普通电容器要大许多。

  (2)有动片和定片之分。可变电容器的引脚有多根,一只微调电容器共有两根引脚,在多只微调电容器组合在一起时,各微调电容器的动片可以共用一根引脚。

  (3) 可变电容器和微调电容器动片可f以转动,可变电容器通过转柄转动动片,微调电容器上设有调整用的螺丝刀缺口,可以转动动片。

  (4)许多情况下,微调电容器固定在可变电容器上。

网友A:
现在又多了贴片电容和安规电容,最棒的还得数红宝石电容,太TMD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又多了贴片电容和安规电容,最棒的还得数红宝石电容,...

科技进步了,以前一个电视抱不动,现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