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画面

楼主(2017-10-02):
维纶通可以用电脑里面图片制作画面吗

网友A:
可以的,但是必须要把图片格式换成威纶图片支持的格式

网友B(2018-01-02):
只要是图片就行,把图片添加到编辑软件的图库里面就能直接调用,图库你应该知道在那儿吧

网友C:
flb或slb格式?

网友D:
应该可以,只要格式允许,添加进去就行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