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上位机不能通讯

楼主(2017-10-02):
偶尔有几次发生 ABPLC 无法与上位机软件进行通讯,所有参数都不显示。而后用笔记本通过网线和PLC直接连接,用RSLINK 软件进行连接,始终无法通讯,IP地址设置正常。对PLC上电多次后仍无法解决。后来又换到台式机后 又连接上了 。想不明白,请高手赐教。小弟无积分,请见谅。

网友A:
排除干扰及软件问题,这种情况是不是网口接触不好呀

网友B:
用rslinx看看。通讯是否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