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s2安装完成后无法打开。

楼主(2017-10-03):
win7 64位系统安装完GX Works2 后出现如图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上去 让更多人看到

网友A:
帮你顶一下贴。。。。。。

网友B:
之前装过可能没有卸载干净

网友C:
重新安装一个纯净版系统,或者做个虚拟机来安装软件再试试吧!

楼主:
对: 笃行 之前装过可能没有卸载干净 内容的回复!原来没有装过啊

网友D:
电脑配置低了吧

网友E:
如果硬件配置满足要求,以我的经验来看,你需要重装系统。重装系统比你找其他解决办法要快的多。友情提示:重装系统前一定要备份好重要的资料!

网友F:
C盘空间太小

网友G:
xp系统就是好用

网友H:
运行空间不足,估计是C盘空间满了吧,或者电脑扩下内存条试试

网友I:
我也遇见这种情况,请大神指点

网友J:
查下你软件版本对不?

网友K:
空间不足吧?!

网友L:
XP系统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者你的C盘装的东西太多(应该不是,我的电脑c盘才18G就装下装了西门子的,三菱的,,台达的,,,还有八九个,就是反应慢了,也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M:
电脑配置不行  个人感觉

网友N:
之前遇到过这种问题   重新装了下纯净的系统就可以了  具体不了解   可以试试

网友O:
换个系统。。。。。。。。。

网友P:
系统重装,再试吧

网友Q:
电脑加密了么????????????????????

网友R(2017-11-02):
空间太小了吧,还是运行内存太小

网友S: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T(2018-04-10):
修改注册表这个值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sa\FipsAlgorithmPolicy] "Enable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