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为PNP型感应器

楼主(2017-10-04):
请大神指教。我的原来设备是普通继电器控制的,现在想改为PLC控制。原设备的输入信号是PNP型24VDC感应器,输出控制为21W24VDC的指示灯。请问,这种输入输出信号,可以使用哪一款PLC改装,非常感谢。

网友A:
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二种极性信号都可以输入;输出应该采用继电器型,接近1A的电流,用其他形式不可靠。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B系列的都可以用,三菱FX系列为共阴极不能用。输出采用继电器输出的即可,建议采用触点容量大于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B系列的都可以用,三菱FX系列为共阴极不能用。输出采用继电器输出的即可,建议采用触点容量大于1A的。

感谢大师不吝指导!中秋节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二种极性信号都可以输入;输出应该采用继电器型,接近1A的电流,用其他形式不可靠。

感谢大师不吝指导!中秋节快乐!我决定尝试楼下建议,采购西门子的测试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二种极性...

输入没有极性限制,任何PLC都可以用。

网友C:
楼主假期还在琢磨呢?大家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
输出采用继电器型的,因为带载能力强。没毛病。

不解的是:原来的是PNP型传感器?属于源型,电流是往里流的,也就是说,电流流入PLC,那么输入口不是应该共阴极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

“工控天鹰”,你大概还活在上个世纪!!

三菱自从推出FX3**系列,输入公共点可以随意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接高电平对应NPN、漏型等输入信号,接低电平对应PNP、源型输入等信号),你不知道就不要随意抹黑人家!!

至于你说的西门子,继电器输出带DC24V、3W的电磁阀都会粘连短路,同样晶体管输出号称0.7A带DC24V、3W的电磁阀依然还是烧毁短路,我不知道你有神马理由推荐西门子!!而且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导致现在中国无官不腐,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低下,这种东西应该人人抵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假期还在琢磨呢?大家建议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嘻嘻,刚好有批设备要改造,希望通过PLC控制,通过编程,能更多实现一些功能。谢谢大家踊跃提供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网友B”,你大概还活在上个世纪!!三菱自从推出FX3**系列,输入公共点可以随意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接高电平对应NPN、漏型等输入信号,接低电平对应PNP、源型输入等信号),你不知道就不要随意抹黑人家!!至于你说的西门子,继电器输出带DC24V、3W的电磁阀都会粘连短路,同样晶体管输出号称0.7A带DC24V、3W的电磁阀依然还是烧毁短路,我不知道你有神马理由推荐西门子!!而且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导致现在中国无官不腐,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低下,这种东西应该人人抵制!!

也感谢大师的建议,主要是我也刚入门,多听点大家的建议,多向各位学习😊

网友F:
哪款plc基本都可以符合你的需求的,只要选型时注意问就行

网友G:
注意输入输出的点数,将来是否需要考虑扩展等问题.

输出用继电器型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要求,可以用台达的plc,性价比高.

如果你公司是大公司不差钱,可以选用西门子或施耐德.

个人不推荐用三菱,因为是日货,而且水货超多.

网友H:
一般继电器输出型的plc都可以的。但要注意传感器接入的方法!

网友I:
一般继电器型的plc都可以的

网友E:
输出控制为21W24VDC的指示灯;

根据楼主这个负载要求,如果是白炽灯(例如车载灯泡),冲击电流较大一般为额度工作电流3-10倍,PLC的继电器控制21W24VDC白炽灯用不了多久就挂了,就是21W24VDC的LED灯,同样冲击电流也是较大的,用西门子的PLC直接驱动用不了10次开关就得损坏!!用三菱的寿命估计不到半年!!

对于你这种负载建议选用晶体管输出类型,输出用MY2NJ隔离驱动(或者同规格施耐德、IDEC等等品牌继电器),这样就算损坏也只是换一个继电器罢了

网友J:
输入共阳极就可以了,好多PLC都支持的。西门子,三菱,台达。

网友K:
小东西用用信捷好了,支持国产

网友L:
根据你公共端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决定,如果公共端是高电平,输入端就是NPN型输入,相反就是PNP型输入

网友M:
你可以用西门子 200 smart PLC标准晶体管 代替  。输入PNP ,NPN。都可以。输出NPN。接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N:
西门子的就可以了

网友O:
好像还没有说OMRON,CP小型机,最好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网友B”,你大概还活在上个世纪!!三菱自从推出FX3**系列,输入公共点可以随意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接高电平对应NPN、漏型等输入信号,接低电平对应PNP、源型输入等信号),你不知道就不要随意抹黑人家!!至于你说的西门子,继电器输出带DC24V、3W的电磁阀都会粘连短路,同样晶体管输出号称0.7A带DC24V、3W的电磁阀依然还是烧毁短路,我不知道你有神马理由推荐西门子!!而且西门子在中国大肆行贿,导致现在中国无官不腐,整个中国社会道德低下,这种东西应该人人抵制!!

说得对,三凌还是我优秀的。

网友Q:
采用共阳极的PLC都可以,最常用的西门子200就可以了

网友R:
看你要用什么牌子PLC,大多数都支持。

网友S:
对:三菱  PLC输入端是双向光耦,二种极性信号都可以输入;输出应以MR型的如

FX2N-32MR,

网友T:
还差两分凑满100   留言

网友U(2017-11-03):
对啊!这个可以采用可以采用共阳极输入的PLC,如西门子200、300及AB系列的都可以用,三菱FX系列为共阴极不能用。输出采用继电器输出的即可,建议采用触点容量大于1A的。

网友V:
西门子PLC和三菱PLC定义的公共端不一样

网友C:
谢谢大家热情作答,楼主呢!最好解决问题以后有个反馈,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W:
输入共阳极就可以了,好多PLC都支持的

网友X(2018-03-20):
各种品牌的PLC都有PNP和NPN的输入模块,输出可以用一个继电器转一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