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C热电阻如何做控制回路

楼主(2017-10-04):
中秋快乐。

求助一问题,电机使用了PTC热敏电阻,但是如何使PTC参与控制,不清楚,我的控制电压是AC220V,有专门经济的继电器么???

网友A:
电机回路串进PTC元件,有限制电流的作用,既当电流大使PTC温度达到某一点,电阻极具上升,切断电机回路,温度降低后又恢复通路。利用PTC这个特性保护电机过电流,还要什么控制?

PTC用于电机保护不是最好方式,还是热继电器好。电机发热与保护特性接近的是热继电器,其他保护方式特性不完全配合。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可以把PTC直接当成一个开关信号,可以直接接入电源回路,而不需要另串接专门的继电器?

不是很了解,望解释!!

网友A:
PTC通过的是负载电流,直接接入电机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