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合闸后加速保护应用方案举例说明

楼主(2017-10-04):
重合闸后加速保护应用方案举例说明
当重合于永久性故障时,就要后加速跳闸了。对于手合断路器于故障时,也要后加速。

对于后加速的应用,方案有很多种,这里举几个例子,不是全部:

1.利用单独的加速段保护

该段保护比较灵敏,仅在线路由分闸转为合闸后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该段时间可理解为合闸后加速保持时间);当采用过流+低压的判据时,过流定值可整定的比线路负荷电流低,加上一小段加速延时(以躲过合闸冲击),可取得较好的后加速效果。

2.利用距离的超越动作

上面的方式对线路近端故障都有很好的灵敏度,当长线路末端故障时,过流判据可能灵敏度不够,可以利用距离保护。对于有独立超范围动作段的距离保护(Z1B),可以利用Z1B与线路断路器由分位变合位的过程相配合,在加速保持时间内如果Z1B启动,则判出合闸与故障,进行加速三跳。应用距离保护时,要注意TV断线问题。如果没有Z1B,可以用距离II段在合闸后加速保持时间内进行合于故障判断。

3.利用已有的保护段

比如三段过流,可以选择对某段进行后加速。

4.对于重合闸,不同于手合断路器后加速的还有一点,就是单跳单重时的后加速,所以要利用重合闸的动作标志+故障判断元件来实现。

5.后加速期间,一般不进行方向判断。

网友A:
新人下载,希望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人下载,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