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7-10-05):
     判断空气开关跳闸的方法:

     1:你先估算一下家里电器的总功率有多少瓦,然后用瓦数除以220V,得到的总电流若大于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那就是因为你的空气开关电流选的太小所致。这时你可以换个大的空气开关,或者像电磁炉、电水壶这些大功率电器不同时使用亦可以。
     2:若你拔下家里那些大功率电器的电源插头,只让几个照明灯工作,这时空气开关仍然会跳闸,这说明线路有短路故障。你先断开空气开关,拔下所有插座上面的插头,同时再关闭所有照明灯的开关,然后将数字万用表调至20KΩ挡(若严重短路,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挡亦可以),将红黑两表笔直接插入插座孔里测量电阻,若显示的阻值在几Ω以下(或蜂鸣器挡发出响声),就说明线路有短路故障。若此时测试显示阻值为∞,说明线路正常。这时你可以再试着逐一闭合照明灯的电源开关,同时测量插座两孔的电阻,若闭合到某个灯时,万用表显示的电阻为0Ω,那么就说明这个灯的线路有问题。
    若家里用的是那种带漏电保护是空气开关,这时出现跳闸,你就不要光想着是线路短路的问题了,你还要看看是否有哪里漏电了。

网友A:
楼主建议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