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怎么办,家里电压低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05):
电压低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一、电压低对家用电器的损害

电压低对家用电器是有损害的。

我国家电产业为适应需要,在生产时已经考虑了电压波动问题,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超出这一范围,就会造成故障。

低电压对冰箱、空调等有电动机的电器危害较大,因为电压低,必然导致电流加大,特别是启动电流更大,造成绕组高温、绝缘破坏而烧毁。

冰箱、空调都是靠不断启停压缩机来实现温度控制的,所以危害最大,电视机的适应能力相对较高,危害也就小一些。

建议使用电子自动调压器,功率选择为电器功率的1.5倍为宜。千万不能使用机械手动调压器,否则会在电压正常时烧坏电器。

二、家里电压过低的解决办法

问题描述:我家的电压最高200平均正常170每半个小时抽风两三次低到140,想问一下有办法解决?

解答:
如果是直接使用供电公司的电,电费直接交到供电公司,供电公司有义务帮助你,保证供电电压在国家标准规定的合格范围之内;对居民用户,220伏单相供电的,电压合格范围为额定值的十7%、-10%。你的电压不合格要反映,因为用户比较多,供电面比较大,他们没有能力了解到每一个用户,你只要反映到位,它们会为你们、甚至是你们这一片解决电压低的问题。

自己解决电压低的问题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在电压稍低时是有作用的,但像你的电压已低到150V,低于额定电压70V,任何技术措施都不会有好的效果;再说,电压低不是你一家的问题,大家都用交流稳压器只能是整体电压质量的降低,由供电公司统一解决才是最完美的解决方案。

由于电压问题导致电器烧坏都赔,实在没有办法时再装稳压器。

三、低压用户电压低解决方法

高峰用电时电压超低,说明:
1、
低压线路比较长,线路电阻较大;
2、低压负荷比较大,线路压降比平时增大;来自:
电工技术之家
3、用电设备功率因数比较低,增大了线路压降;
4、
变压器容量小,导致变压器二次输出电压低。

以上前三个原因其实就是一个原因,线路比较细,导线电阻比较大,导致线路末端电压低,这需要更换大截面导线来解决;

对这种情况,是电力公司资产的线路,更换导线的费用不需要大家出,但属于用户自己的线路,其改造费用需要自己筹措。

对变压器容量小的情况,一般来说,变压器等资产应是电力公司的,更换变压器需要电力公司来更换,这种情况是不需要费用的,你只需联合大家共同呼吁即可。

四、夏天电压低的彻底解决办法

问题:都能从外面的线路上解决么,我家的电线用了几年我也不清楚,换新线可以解决么?我们这电表箱是9家电表一箱的,更多的还有12家电表

解答:

如今家用电器越来越多,用电荒也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晚上七八点到夜里十一二点是民用电的用电高峰,差不多家家都开空调、看电视、上网等,这样外部供电的总电压就会被拉低,故无法从外面解决。
要想彻底解决自家的电压低问题,只能自家想办法,目前比较有效的方案是:安装家用稳压器,要专业一点的,功率约5KVA-10KVA,总费用约2500元-3000元。有些便宜的稳压器,约几百元钱,效果不好,而且自身在调节电压时有一个脉冲电压,对一些电器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