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L和MOVJ使用区别求助

楼主(2017-10-06):
请教下,ABB机器人在什么时候下使用MOVL线性运动比较好,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MOVJ非线性运动,以及运动时候的fine点是什么

网友A:
了解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2017-11-19):
对碰撞有要求,需要较为严格的直线运动时,我想应该使用MoveL

网友B:
反之可以使用MoveJ,MoveL的可实现度低于MoveJ,所以可以使用MoveJ时应尽量使用MoveJ

网友B:
FINE应该是轨迹参数吧?指的是要精确到达目标点,不做转弯运动

网友C:
MoveJ机器人以最快捷的方式运动至目标点,机器人运动状态不完全可控,但运动路径保持唯一,常用于机器人在空间大范围移动。

MoveL机器人以线性方式运动至目标点,当前点与目标点两点决定一条直线,机器人运动状态可控,运动路径保持唯一,可能出现死点,常用于机器人在工作状态移动。

Fine是运动转角数据,精确到目标点。

网友D:
学习

引用 网友C:
MoveJ机器人以最快捷的方式运动至目标点,机器人运动...

引用 网友C:
MoveJ机器人以最快捷的方式运动至目标点,机器人运动...

网友E:
一个是直线运动,一个是关节运动。怎么会没有区别???

网友F(2018-12-12):
MoveL是直线。MoveJ距离最短

网友G:
MoveJ:点到另一个点机器人根据控制器增加规划一条相对灵活的轨迹,机器人运动没有规律,完全按照机器人自己的意愿执行路径;

MoveL:示教的两个点之间的路径完全按照直线运动,奇异点和死机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H:
10楼解释很清楚了。L是严格直线,fine精确到达目标点后再运行下一条指令;J是走随机曲线到达目标点,机器人关节怎么舒服怎么走。路径不可控

网友I:
很棒的资料,完美,不错啊

网友J:
fine还有一种功能就是放置程序预读

网友K: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L(2019-04-14):
MOVEJ: 电击转动最小幅度,轨迹不可控但一样是精准的轨迹.

MOVEL: 物理空间最近距离,轨迹可控.

网友L:
fine在运动上基本等同于z0,但有防止程序预读的功能.

网友M(2019-07-18):
moveL是直线运动

moveJ是关节运动

一个直线间,也就是两点最近距离运动

一个是关节都会动,不一定是直线,速度是比直线运动快

网友N(2020-09-30):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O:
补充各楼上未说的一条比较重要的点,fine机器人位置是完全到达,它与z不同的题地方不仅只表现于轨迹的不同,如果后边直接有信号输出等功能时,z与fine的区别显而易见,z会在未走完轨迹时提前动作信号,而fine则会在走到轨迹最后一点时动作信号,所以一般要求最后一点信号点前用fine

网友P:
目前机器人是主流,值得好好学习!!初学小白,涨知识了

网友N(2020-11-12):
支持一下,这个能帮很多人的,尤其我们这些初学者

网友Q:
J,是点到点运动,机器人TCP走的不是一条直线,但速度是最优的

L,是点到点运动,机器人TCP走的是一条直线